飞利浦107S5 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9-09-12):
遇到好多个飞利浦显示器,电源不工作,换1507 换光耦,换VCC滤波电容,都不解决问题,现象是这样的,焊一下这滤波电容,就可以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但你关机了再开,就开不了,烫一下滤波电容又开了,这种情况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你加热的是什么地方的滤波电容

网友:
加热的就是1507边上,VCC供电的电容

网友:
就是1507的1脚的,电容

网友:
补充,是25V 47UF的小电容,给1507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个电容看啊。

网友:
呵呵就是换过的,换了也一样,只要加焊一下这个电容,就可以亮

网友:
故障点找到了,只是不会处理吧,没有考虑换个1507

网友:
呵呵,没仔细看吧,1507 光耦,这个滤波电容全换过

网友:
把瓷片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