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不上电的检修步骤

楼主(2009-09-12):
主板简介:E660的主板的芯片组采用ATI RS200M的北桥+ALI 1535+的南桥组合,显卡集成
其I/O是FIC自己设计的芯片,其功能较为强大,配合pmu07芯片实现电源管理和电源控制,
外加NEC uPD720100芯片实现USB2.0功能,网卡芯片为INTEL 82540EP,独立的Audio/DD Board设计,
CARDBUS R5C592芯片负责2 x PCMCIA SLOTS + 1394 PORT + SD/MS CARD。此板PCB为8层板,SMT无铅制程
因接触较多,现就不上电部分的检修作一归纳总结,供大家参考!

1、DCIN+
2、ADPIN电压 (L14)
3、DCIN+ (D35)
4、PMU5V(U14 pin1)
5、此时按开机键,PMU07 发出DCON(pin59)信号产生以下电压
6、3VDDA/5VDDA在Audio/DD Board(Q2、Q3)
7、PM_SLP_S3信号(D52 pin5)
8、FIC F010502-B0发出的 SUSTAT_B0信号(pin69)
9、产生3VDDS/5VDDS(Q75)、2.5VDDS(Q63)
10、3VDDM/5VDDM(Q76)
11、1.8VDDM(Q44)
12、VCORE_CPU(L17)
13、PCIRST#(u48 pin1、2)
14、CPURST#(R485)

网友(2010-02-27):
谢谢。楼主分享。对我们非常有用的。

网友:
NEC E660,不上电,待机0.036A,按下开机键电流有小变动0.048A,松开开机键电流回到原位,按中山老哥的检测步骤查,发现按下开机键PMU07  59脚为低电平,测量此脚对地阻值,阻值很大,查电路图此脚与电源板相连,拔掉电源板,按开机键测量此脚为5V高电平,换一块新电源板故障依旧,不知道该查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2010-03-29):
是啊,有没有图纸发一张过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