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笔记本维修困难重重特在此求助

楼主(2009-09-1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东芝L20笔记本 故障是不通电  我接上稳压电源 电流4.72A明显短路 于是拆机经过一上午的奋战 终于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了那个短路的源头 一个贴片电容 ,,  中间的艰辛过程就不多说 总只该拆的都拆过 不该拆的在发了狂的时候也拆了  现在修成 插上电源就自动通电指示灯亮 但不开机 电流在0.18----0.20  不装cpu情况也一样 已经修得晕头晕脑了 特在此向各位大哥大姐求助 还有 小弟之前使劲的吹过IO芯片 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

网友:
隔离电路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找找电池的电路看有没有短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接电池啊 还是你说的是coms电池电路?

网友:
根据你描述.看看是不是有芯片装反了.数字芯片装反了.就会出现该高电平输出的脚反到是底电平.应该是底电平输出的脚输出高电平/.所以就会出现一插电源就自动通电.这只是假象.假开机.我以前也与到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帮忙 似乎是有芯片装反了 刚才有事情 现在准备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找到一个8脚场管装反了 在IO旁边的 。。现在换了过来 接上电源不会自动开机 但是按开关也不会触发 按键上有3.3V电压 是否IO没工作?

网友:
动过的地方在窒息看看吧

网友:
做事要积极,实在, 你这样查都不查就来要答案,对你没好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已经查了一天啊 你不这么草率的说我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