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源该检查什么地方了

楼主(2009-09-12):
一台QenbG774显示器,开电脑主机电源黑屏,灯丝亮,听出来有高压。测G1为-170V,在检修中又出现对话框十分模糊、己无法辩认字符的故障。这时测量G1电压就只有-144V了,还没有来得及查出是行不正常引起电压低落还是电源本身故障引起聚焦等不良的故障,很快电源开关管就烧了。
    换上开关管后保护开机,便出现继电器嗒嗒响现象,好像是负载电流过大。检查开关电源几路输出直流电阻较正常,断开行管供电也无效。分别测量电压:视放电压75-80V波动,行电压45-50V波动,低压2-6V波动(好像电压偏低,但此处直流电阻大于2K,应视为正常吧),UC3842_7脚电压在11-14V波动,UC3842_3脚电压在0-0.25V波动,分析个人认为无过流现象。
    测量启动电阻正常,观察其它外围元件没发现损坏,只好更换UC3842,但故障依旧,现在束手无策了,特请教大师、高手们指教一,二,先道声谢谢!

网友:
3842     3脚和6脚上的元件要仔细检查。另外。也要检查一下是否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高压包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
电源保护,各组电压的电路分别断开检查。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是本人人为故障,请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326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