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9宽屏的显示图片,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09-12):
这是拍下的显示图片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都没说清楚

网友:
是颜色故障,先保证信号线能真正到达驱动板,接下来用通用板点一下,最后再测试屏 这样就可以断定是板还是屏的故障,

网友:
典型的程序问题 显示器本身就是个假的 用的是2025的驱动板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代换过是屏的问题,看还能修?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屏故障,换个屏主芯片或查主芯片周围的排阻,排容。

网友:
确定是屏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看一下菜单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看液晶屏下的 板和 膜 有没有问题  !

网友:
典型的屏问题  你线刷个程序  在检查下周围小电容电阻  如果不行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屏的问题,之前遇过

网友:
应该是屏逻辑板的问题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联想L193的  把主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是驱动程序问题,换个驱动板,再刷个程序进去看看。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程序或驱动板本来就有问题,应该不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