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绿线 紫色线都有5v电压

楼主(2009-09-12):
各位师傅,绿线 紫色线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后电源就是不启动,再从哪查起。没头绪了
电源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短路的,加电保护了

网友:
主开关管损坏的概率高,在线测开关管电阻容易误判,故障开关管三个极间电阻也有不是0的

网友:
启动电阻坏

网友:
楼上的都不要误导人家,有5V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负载的散热片上那几个复合整流管易坏,拆开测一下

网友:
电源的任何零件损坏都会出现楼主的故障,绿线 紫色线都有5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先查主电源开关管及加速电路是否正常,之后是推动电路和低压整流。

网友:
有时候没带负载也不工作的

网友(2010-01-01):
不带负载不工作?风扇不是吗

网友:
如果用494 , 就从494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