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ECS代工联想的上真U没电压

楼主(2009-09-12):
板的型号是K8M800-M3,此板在同行那搞过,拿过来说是CPU供电IC6566坏了,换好后CPU还是没电压,当时U什么都在上面的。所以没注意到,是不是真的没电压。后想拿下U的时候上了负载上去看看什么情况,上了的负载后有电压啊!以为是U坏了;换个好的上去还是那个样子。这下应该是上U没电压的维修了。根据以前在工厂经验,首先看的应该是U座旁的一个黑色电感,那电压是2。5V也是给U供电的。上负载量正常,上U量只有1V,跟着线路跑到了板的背面分了两根线出去,一根是通到IT8282M的第2个脚,还有一个是通到LM324的第6个脚。因为IT8282M这芯片坏的多就换了个还是那样,那只有一个LM324了。可修个这么久基本没碰到LM324有坏的。抱着试试的心理我换了个,上U跑码了。上内存什么的一切正常,此板正式修复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的有LM324坏了,没CPU电压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提供VCC-VID的啊

网友:
楼主高手!!!顺便问一下那个2.5V电压在哪量?能附上图不?

网友:
楼主高手!!!顺便问一下那个2.5V电压在哪量?能附上图不?
引用 网友A:

呵呵  说真的我不会画图哦!其实也很容易找的,现在AMD的板都有那个2。5V的黑色电感,就是U座的附近,你也可以找快AMD的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这个2.5V在U上就占了2个脚的位置,容易出问题,而且没有在工厂做过的还真不容易知道我徒弟这个电压变5V没有量,直接挂U

网友B:
都是高手,高手能不能分析下为什么会上CPU电压就会被拉低呢??

网友:
楼上的我想问一下,LM324的第六脚是电压输入脚吧??能说说维修的原理吗??这个LM324在此板上是起什么做用的???

网友:
说真的理论上我不怎么讲的来的,那应该不是北CPU拉低,U跟负载的结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上U才知道莫些问题的,那应该是输出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CPU没电压 就先取U上负载试试

网友:
楼主修的是VCC_VID 的VDDA2.5V只有1V当然工作条件不满足所以真U CPU核心内部的VID部分无供电也就造成了无VCORE,而负载是特定的VID不需要VCC_VID的这个供电。所以有VCORE.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修LM324原理很简单,当你给LM324一个参考电压是2.5V以后,然后一般通过一个N MOS管子输出一个VDDA2.5V的电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MOS+四分之一运放电路。按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LM324内部故障导致MOS的S级达不到LM324参考电压的2.5V。

网友:
楼主也不搞张图片,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黑色的那玩意

网友:
看来以后要仔细了

网友(2009-12-09):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能不能把这个图画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个L在什么位置.我看了还真有些糊涂啊?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解释很好啊,有知识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324的2.5伏电压低了点 也该有供电输出吧

网友:
8282是K7和K8等架构时序增强辅助芯片.当DDR的电压产生后,8282会发给VRM芯片一个开启信号.相当于EN吧,然后VRM芯片工作,输出VCORE.然后这个电压经过运放324或者358反馈给8282M芯片.当VCORE输出正常后,8282M最后发出VLDT!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高手能不能分析下为什么会上CPU电压就会被拉低呢??

上CPU电压就会被拉低,应该是VDDA 2.5V工作电压偏低引起。

网友:
还真没见过LM324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