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显示器思路

楼主(2009-09-12):
一台17寸LENOVO的显示器,分辨率在800X600,刷屏70赫兹时以下可正常使用,四周伴有轻微拉丝现象,但上到1024X768或75以上赫兹时,左右两边有明显"S"形变形,校正电容外观完好,现已更换TIP122,但仍无效,求同仁以思路.

网友:
电源的300V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校正电路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检查是那一组校正电路在工作不就能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