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修了7台本本,如下

楼主(2009-09-12):
1.ACER 5500笔记本,开机屏无显示,接外接花屏,拆开机器,显卡是块独立的显卡板,ATI X700的显卡,做BGA了,取下芯片,发现焊点正常,所有认为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保险起见,更换了一块。OK.
2. 2台HP V3000笔记本,都是6150的显卡,大家都明白什么问题了。不过其中一台返修的,郁闷,这个机器我修了很多台,返修率控制的比较好。
3.DELL D630开机屏幕不显示,直接做了显卡。OK
4.IBM R40开机报PCI错误,之后就死机。机器客户在别处修过,动了PCI控制芯片。第一步更换PCI控制芯片,别人焊的东西我也不怎么放心,全是松香上面,没有理由不换了,换了开机故障一样,之后就换H8芯片,之后网卡芯片,再就声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没什么东西了啊!差不多都检查了啊!差不多就差1394的芯片了,直接取下,主板OK了。呵呵 原来这东西出了问题,补上取下的芯片,开机OK。由于手上没有1394这个芯片,也没有安装,反正这东西基本没多少人用了。
5.D505开机不定时死机,USB口也不能使用,更换DBM南桥OK。
6.IBM X60,屏碎,开机不显示。开机机器报警,更换内存OK,在其他机器上测试该机器内存,已坏。屏等配件了。
7.IBM R60没有待机,正在检查中......

网友:
1394这个芯片是控制什么的,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椐我所知,1394和USB差不多也是一种协议接口,主要用来传输高速的影音等,速度要远高于USB,不知是否有错误,懂的讲讲。

网友:
业务不错哦,有量就有钞票!  不过做技术  钱要能过了保修才算是你的 !  R40E拆了那么多东东  不知道还会不会稳定,X700的显卡很少返修,除非装不好,但V3000和D630就难说了,返修率极高!

网友:
你怎么没碰到跑线路的问题?碰到了你就不是一天修7台了,恐怕要7天修一台了!

网友:
在理!这样的问题估计也不是你一个人全亲手搞的,时间来不及的!

网友:
最后面的正在检修中,也叫也叫修好七台了吗?我不是看不起楼主的意思,只是楼主还没把第七台的结果发出来,期待中~~

网友:
楼主的业务量真令人羡慕,不知道何时能达到楼主的级别,不过楼主这几台机器的问题也太统一了,都是做BGA,除了那个1394坏的有点看头!别的都是老生常谈!虽然我没修本本,但看到本本做BGA的贴子老多!

网友:
楼主业务不错啊,像v3000,d620之类的机器一天修个10也不是什么难事,机器来了直接做显卡,不过此类机器就是容易返修

网友:
1394芯片有12V,5V,3.3V,  3.3V呵呵,我修主板的,来这里偷学东西(别骂),主板上的1394芯片有这些电压,非常容易坏,不知道笔记本上的1394芯片和主板的有多少区别?期待哦~~

网友:
业务好啊,楼主难道PCI设备报错测不出来吗,要一个个的换

网友:
V3000你是怎么控制返修的    能说下经验吗

网友:
7.IBM R60没有待机,正在检查中......   检查结果很简单F5坏了,导致R422上没有20的电压,更换之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V3000动了显卡,最好把散热风扇改一下,直接连5v了。这样返修的几率低了很多。

网友:
1394口的控制芯片  TSB43AB21

网友:
LZ啊1394芯片你给取下不给换新,要是“上帝”装不上1394驱动他不回头找你啊?你那钱恐怕不好拿呦!

网友:
楼主的业务量不小啊

网友:
V3000 D620的之类的主板,只要不打大型游戏,肯定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碰上的这样的本本过百了,返修的机率很小,都同客户讲清楚,这样比较好!

网友:
V 3000返修的要命啊  还有D620 630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般的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