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怎么跑啊

楼主(2009-09-12):
从POWER开关针开始跑,那么细的线根本就没有办法跑的嘛,在说也也看不清楚的,还有上下过孔就又找不到路了,有那个好心人来讲讲跑开机电路,在此谢过了!谢谢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了解开机电路的原理,然后才能跑线路。你了解了吗???如果你了解了,那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理论是怎么走的,可是到现实中,就不知道怎么跑线路了,不好找,线太细又那么多,无法下手

网友:
线太细??呵呵!!楼主修主板就是说样的了!!慢慢跑别急,经验就是这样慢慢集来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有同感

网友:
知道理论就不需要看那么细的线了,可以直达目标比如开机针到IO,就可以一步到位,用万用表一划拉就通了,不用顺着线走,其他也一样,最多会经过一些小电阻,一般就在附近,乱点几下也就找到了,我习惯附近看到电容也点一下,响了就是旁路滤波,顺便看有没有短,感觉不是很难吧?我也是刚刚学一个月。

网友:
83627IO+intel,NV芯片主板直接跑到IO的68脚,VIS和SIS那么大多数是南桥或南桥+IO或门电路,有图一看就知道了。经验一般是83627   8702    8712都是IO的,好像其他是桥的,只懂这么多,其他兄弟们补充

网友:
昨天还试着找Q1Q2,Q1Q2是找到了,可是把板子给弄坏了,到店里修一下,又是30人民币从口袋飞到别人的袋袋里了,呜呜,原因很简单,一个MOS管被我用万表给捅短路了,本打算一早起来去收玉米的!才知道开机开不了了,忙着往电脑跑.......谢谢各位有心人士指导,回家在跑跑开机电路,我怎么点都不叫的,一圈点过来,还是没有找到相应的电阻.电容.直接到IO(南桥)它又不通,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
呵呵,多跑跑就熟悉了。
一般开机针都通到io,中间估计有电阻,或者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68针啊,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不用看线的,看电路图跑,一定要知道开机电路原理,才好跑的

网友:
十块板可能八块都没有电路图,还是学着跑线路吧

网友:
我是修家电的,很多机子根本就没图纸,全是凭感觉和经验,然后查些相关的IC资料,顺着路子跑!

网友:
到新手区多去泡泡就会有所收获

网友:
有同感,跑起来头大,不知道原理是不好搞,看来要多学习学习咯!

网友:
开关到IO68针真的是通的,昨晚连赶工得出的结论,有那么一点感觉了,可是还是很迷茫,真希望有个老师在旁边指点

网友:
紫线到开关就不知道怎么跑了,使尽全术,万用表始终保持异常的平静,急死了!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一个小小的开机电路都跑了这么多天,一点头绪都没有,人家都说开机电路是电路中最简单的电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