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纯屏LXH-GJ76911F的问题

楼主(2009-09-12):
有时候出现水平横条纹,很密集的水平横条纹(或者说密集的水平横线,很细的线)一闪一闪的

同时屏幕下面约一厘米左右消失,有点像场线性不良的样子

上述两故障并不总是同时出现,但有时候会同时出现

这种故障该查亮度部分还是查场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该机器把亮度调到0仍然关不死亮度

网友:
高压包虚汗,场自举二极管坏,场自举电容坏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

网友:
这种机器里面有没有和场有关的可调电阻

因为这个显示器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颠簸(运输)

上述故障开机一个小时以上后再没有出现,然后第二天再开机时也没有再出现

网友:
问题已解决,普焊相关焊点后问题解决

一开始只补焊了场部分,结果装好机器后居然变成通电没反应了,后来又补焊了电源部分的相关焊点,故障消失了

谢谢大家!

=================
另:这机器的元件引脚氧化相当严重,看机器生产日期也不算很长,怎么看起来像那些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