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上电几秒钟断电

楼主(2009-09-12):
有一精英主板 sf2 648D 上电5秒钟断电,上假负载也是5秒钟左右断电,能自检刚刚跑到26就断电,不上内存E0, 12v 对地阻值475, usb数据线对地3组 都为520左右 ,其中一组为527 和65 内存供电正常  cpu核心电压1.35v 时钟0.4 复位也正常, 是不是反馈电路问题 还是sb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BIOS 取下来也是几秒钟就断

网友:
有条件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没插好 断电后还会不会又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