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故障又一例:HP Pavilion DV6000

楼主(2009-09-12):
暗屏故障又一例:HP Pavilion DV6000

网友:
故障现象:暗屏

经过比较分析, 电路正常工作时,来自EC (KBC3920) 的第25脚PWM-VADJ信号与LCD插座 CN1中的 35/36脚是经过一个阻值为0欧姆的保护电阻R11或R12 相通的. 暗屏时. 电阻处于开路状态.

更换电阻,HP Logo清晰地出现了.

网友:
过程啊,一拿到你就确定吗?

网友:
也就是没有主供电咯   飞一更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有图纸,先看图 LCD部分。 看看连接 。只检查相关元件就可以了,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等与高压板的控制信号线路开路吗?

网友:
这个故障与LCD中的高压板无关. 已经排除LCD故障. 尽管LCD本身也可能导致暗屏故障

网友:
此帖不留名...枉我八卦混...

网友:
下次发一些经典一些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