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 刚进入系统桌面时掉电,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9-09-12):
华硕 z99 刚进入系统桌面时掉电,但在dos 和PE 下不掉电,换了南桥,加焊了北桥,换了内存和CPU(AMD),重装系统也无效,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桌面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不好检查bios刷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系统问题比较大哦

网友:
Z99的北橋是 N牌的嗎?
如果是N牌的 就要重植球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和cpu散热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IBM的CPU核心供电的滤波容量减小造成该故障,换容量组或者再并一个电容试试就知道了
。也是进系统就掉电,DOS下怎么都不会掉电。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不行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病毒.查CPU供电电路.电感附近的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