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09-09-12):
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冷机开机就自动关机,图像有像主滤波电容失效一样的干扰亮带。热机以后就好了,但在无信号时还是不行,连上信号就好了。请教如何维修!!!

网友:
感觉这是驱动板有问题,会刷数据的,刷下看看,不会的,直接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吧,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机子的难度系数很高,不行,就先换通用信号板测试,看看是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看看300V电容鼓包没
要不就是高压板

网友:
查供电有无异常

网友:
谢谢指点,先试试看吧。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修好了,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电容或者高压板

网友:
呵呵;;看来这个电容还是会引起这么多的问题;;学习啦;;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