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32寸电视的电源板5V电压输出有了,但是12V和2 ...
求助:长虹32寸电视的电源板5V电压输出有了,但是12V和24V没有输出

楼主(2009-09-12):
这个是长虹32寸电视的电源板,一共三路输出,分别为5V 12V 24V,现在是5V电压输出有了,但是12V和24V没有输出,查3843B各个引脚,发现4.5.6.7.8各脚都没有电压,个人怀疑是前置没有输出,是不是这个28051这个集成电路出了问题呢? 个人以前没有修过这种电源,望高手指点!!多谢!
求助

网友:
这三个输出应该来自同一个主变压器 那么既然有5V 电源管理芯片就应该没坏 顺着12V往上查吧 电容 整流二极管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可能是快恢复二极管击穿了,要不你就是看错了,

网友:
而且,5 6 7 8脚没电压,根本不会有后极输出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矛盾,一组变压器,有5V 输出,不可能3843 6 7 8脚,没有电压啊。如果是一个主电,一个副电,查一下7脚为什么不电压。

网友:
5V电压是另有一个芯片产生,是第二张图,中间靠近下边那个集成电路加变压器产生

网友:
5V是待机电压,它的主供电没有工作

网友:
楼主说3843的5.6.7.8脚没有电压,这样说电源就不会工作的,既然不会工作何来的5V, 现在说5V有了,那12V。24V都应该是在同一变压器上输出的,就是说12V,24V也应该有了,确实没有的话,那就是各自的整流二极管开路了。如果是短路的话,5V电压就会在0----5V之间跳动,

网友:
5V的电压是单独供电的 跟12V和24V不是同一个变压器产生的。 12V和24V的输出是由图上那个大的变压器输出的 那个小的变压器才是5V 并且有单独管理芯片!

网友:
有了5V电压,那5V电压是待机电压,
工作原理:5VSB电压送到主板上,提供给CPU电路,CPU工作,当按电源开关或者是待机按键的时候,CPU发出一组信号(电压),反馈给电源(这个反馈电压大部分都是高电平),电源得到这个电压后,通过光电偶合器控制主电源输出+12V,+24V电压!
完!!!!
温馨提示::把5V通过一5-10K的电阻接到电源反馈的那个脚,电源就可以工作了,这样可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试试把12V.24V接上假负载再说

网友:
你那板有俩光耦,最好挂上电视试一下.3842和3843的电源应该好修,主要看7脚,3843坏了,7脚也是没电压的.

网友:
7脚好像是启动脚吧。有些是从整流桥经过一至2个启动电阻来工作的,可能有稳压二极管和25V电容之类的。当开机后他的持续供电是靠通过装在初级绕组这边的次级绕组来进行。本人见解应该要查7脚电路和反馈先吧。

网友:
产生5V的那个变压器,在初级那边应该还有一个绕组产生16V左右电压。
这个电压通过 受光耦控制的三极管(MOS管)接到3842 #7脚。
我也温馨一把
从#7查到供电绕组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开路的。(好像就是两个光耦左边的二极管和电解电容)
光耦就两个,一个是5V稳压用的,一个开关用的。
从光耦初级查到插针座。确认开头信号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
给它合适的信号,目的是让那组十几伏的电压到达3842 P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