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50A+手柄金属部分通红,手柄的胶也基本溶化了

楼主(2009-09-12):
在使用中我的850A+手柄金属部分通红,手柄的胶也基本溶化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
坏了换新滴~!~

网友:
感温头是否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质量太差,估计你的不是安泰信850A+吧

网友:
前段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用的是高迪952,除了感温头,还有发热芯也短路,,在保修期内,自己也不敢拆,怕没元件换,没办法发厂家返修,发现标签也换了,估计电路板上也有元件损坏,建议在保修期不要自己拆了,发回去吧班长

网友:
工具还是买实用有保证的!

网友:
如果温度设定比较高,而风量较小,会不会就这样?因为热散不出去,我猜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判断感温头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华光的850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这个可能。我有时感觉气泵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根本原因还是质量不行。

网友:
查温控电路,可控硅或热电偶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