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供电

楼主(2009-09-12):
一般,CPU的那个通过电感,MOS管的电压,每一次坏的,我一落千丈般都是换管理芯片,但有时即使管子,都是好的,换管理芯片也没电压,
当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IO或者南桥有关呢,但CPU都是好的哈!
谢大侠了!

网友:
个人经验,CPU供电坏按比例来说供电场管要比电源IC更容易坏,大多数情况下管全烧也不一定坏掉IC,特别是有主辅IC的,有可能只击穿一个辅IC,坏NB机率比电源IC少多了,到SB可以说直接扯不上

网友:
楼主找个地方先学学理论吧

网友:
电源IC好没CPU供电也是正常的啊!!电源IC那么多脚工作条件又何只是基本的工作电压?比如,DVD SS 等等,还有就是VTT电压!!维修的时候遇到不熟的IC时查查其PDF资料 了解其基本工作条件是必要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好几块鹏宇945没CPU供电,小心换过ISL6566也不行,不知有什么通病,通常都是南桥上面一个电解电容鼓包,等相机拿回来上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