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维修,请教

楼主(2009-09-12):
刚开始学
主板维修
,第一次发贴,可能有很多错误见笑,问题,盘正8KTA2主板,上462CPU的那种老主板,上测试卡一开机就一直显C0,我上假负载测各个点都是正常的,无意中手放在IO(应该是IO吧,内存边上一个IC,上面好像有个1036之类的数字的,有点烫,感觉是有点不正常,请教应该如何修?
cpu
主板维修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这种CPU

网友:
其实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2009-10-14):
我也是刚学。。C0一般是内存

网友:
1、清洁内存金手指
2、查内存槽是否氧化,或接触不良,用摄子刮内存槽或重插内存
3、查内存本身是否坏了
4、查内存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5、查内存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6、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