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16GP 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09-09-12):
板号:MBX-109    北桥:855PM    南桥:DBM    显卡:ATI 9200

前半个月修的时候是档4A,加焊显卡OK。
今天拿过来时说是开机过程突然死机,然后就开不起来了。

拆开后,上诊断卡00。CPURST#电压正常。

先用CPU带灯测试座,灯全亮。打南桥AD阻值正常。因为没图纸,没去量HUBLINK。

示波器测PCI FRAME有波形,看样CPU有选址。因为是死机后开不起来,所以不是BIOS的问题。

修到这有此无从下手,想到PCI FRAME有波形,也只能说明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通信没问题。

但不代表桥正常。

无奈之下,只能用替换法。先拆了显卡,故障不变。加焊南北桥,故障不变。更换南桥,故障不变。更

换北桥,可以跑到4A。看来是北桥的故障。。

剩下就装上显卡,只是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掉了个点,查了一下是STP_AGP。补好,上显卡后此机修复~

虽然修复了,但感觉在修00的故障,思路还有欠缺。哪位大哥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855这种老平台可能单步卡能看出点名堂吧。新平台我感觉如果常规条件到位,几乎不可能具体判断到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楼主的判断可以呀!不太可能直接找到故障点的!代换法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维修方法呀!

网友:
大哥原来这个机器啊,真是折腾的要命
干显卡 吹到南桥 吹南桥烘到显卡,3温区非常纠结,,

飞线飞的好啊好。

网友:
显卡容易掉PIN

网友:
显卡容易掉点 不过十个点以内还是可以补上去的,太多就补不好了! 这个机器是日本制造的,没图纸,搞起了比较费劲,不过这个机器BIOS 和H8坏的几率太小太小了,南桥和显卡坏的多一点!

网友:
笔记本里SONY 的机器是最难修的。我一看到他就有点害怕。尤其它的排线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干南北桥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修到一台SONY的,量没CPURST,学图纸只好干北桥南桥,最后还是不好,真的郁闷。

网友:
00 没有好招。
不管是否有单步卡。
单步卡只能提供点点帮助,但也不能绝对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了。。。至少我不会用。哈哈 。以前学过计算数据地址线出错位置。现在忘记了。

网友:
00的话怎么会是显卡呢。LZ第一步就判断错误了。刚开如CPU都还没有工作不可能跑到显卡的。SONY S16的这板子。IO和BOIS基本上是很少坏的。不跑CPU的基本上是NB烧掉或是PAD掉点。4A就更简单了,显卡,补好点最好植珠给显卡做。这样子稳定些。不会用几天就又会跑4A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当时主要是加焊显卡后没用多久都出现00的故障,再加之前修过DELL的PCI-E显卡因为总线导致不跑码。而且自己修本不多,经验还有欠缺,也想做个实验。所以出现了先摘显卡的念头,

网友:
恩已经很不错了啊

网友:
你这样焊来焊去焊盘不烂才怪

网友:
我也有一台SONY VGN-S16GP的机器,之前换过显卡,后来用着用着就死机了,一开机就不亮了,拿过来以为是显卡问题,后来发现跑00,电流在0。4A左右,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会直接干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