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楼主(2009-09-13):
之前XP下扬声器和外接都有声音...最近发现外接有声音,扬声器没声音....系统重装过。也在拷了其他相同型号的机器镜像过来都是一样..外接是正常的(排除掉硬件问题)
因为装V外接和扬声器都是有声音的..

超冏.........

网友:
耳机有声,内置扬声器无声?? 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有点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请查查功放电路吧!!

网友:
设置问题吧。。要不就是耳机口短路了

网友:
硬件问题应该是排除掉的。因为装VISTA外接喇叭是有声音。拔掉,内置扬声器是有声音。装XP之后驱动什么都是有正常安装的。外接喇叭有声音。拔掉,内置扬声器就没声音...真是第一次碰到。主板有换过了。还有扬声器也换过。

网友:
广告之后,请接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