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宽带连接总是要拔两次,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3):
以前都没有这个问题,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宽带总是要拔两次才连接上,第一次拔的时候,有时候678错误,远程计算机没反应,有时候显示用户名和密码不对,但重拔后又可以上了,连上之后一切正常,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重新安装过宽带连接,还有恢复猫原厂.

网友:
我这个是小区宽带,没有用猫的,是直接用网线连进来的,之前都正常的

网友:
晕,没有猫就没有拨号的问题拉,你为什么还拨号啊?不明白,

网友:
宽带总是要拔两次才连接上,第一次拔的时候,有时候678错误,远程计算机没反应
=========================
“远程计算机没反应”找提供商解决。

网友:
估计你们小区的那台PPPOE服务器应该是古董机了吧...响应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