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815EPT 3。3VSB供电图

楼主(2009-09-13):
求技嘉815EPT 3。3VSB供电图 和南桥待机供电原理图,查了半了,查到是通过1084给南桥供的电,但1084一端却连上的是CPU 电压,搞不懂了,感觉不对,BIOS跳线上无电压,是不是这个主板没有南桥待机电压还是???????另,此板PCI 无3.3VSB,是通过5V过来的,非5VSB。现在主板不开想,开机脚有5V电压,IO为IT8702技嘉专用IO

网友:
BIOS跳线上无电压,是不是这个主板没有南桥待机电压还是??????------跳线没电压不代表无3.3VSB,跳线无电压很可能导致不能触发,跳线属于COMS电路,查下吧
此板PCI 无3.3VSB------无3.3VSB也不行的,你查PCI A14脚确认下是否无3.3VSB
是通过5V过来的,非5VSB-----那你测到的就不对了,3.3VSB肯定是5VSB过来的,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就应该是高电平,看下有没有1117吧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的哈.

网友:
这个板就是没有3.3VSB 也没有南桥的3.3VSB待机时,1084无输入,也无输出,这个主板没有1117只有个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