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不亮

楼主(2009-09-13):
开机电流到1.18-1.20 跑码1D DD  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吗,更换个内存,加焊过内存槽 无效!

网友:
补充说明下,只要插上内存,开机几秒就自己掉电了

网友:
夜雨十三天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