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使用过程中,关机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9-13):
接修一台三星510N液晶用户报修黑屏.接上去后发现故障是在使用一会儿后.关机,然后在开机就无显示了,灯为绿色长亮.看过以前的帖,说这款爱坏MCU.现就想请教,这种故障也是MCU吗,

网友:
补充下,无显示时,拔了数据线会有无信号输入显示.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更换MCU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恩,这种是三星的通病。MCU问题,直接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