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有一电阻发热)

楼主(2009-09-13):
修一长城ATX-300P4-PFC 电源打开后二大电容爆,分压电阻坏一个,还有3.3V +5VSB电容各爆一个,还发现图中红圈电阻发热严重,主板都糊了,换以上原件电源工作正常,电阻发热严重不知道怎么回事特来请教。

网友:
那个电阻是有点烫,功率要2W以上的,离电容不要太近。

网友:
I=U/R,I=3.3/15=0.22A. P=UI=0.22*3.3=0.726W

如果烫的厉害,是不是电阻有问题?阻值变小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把它加焊好就行了.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全汉300W的电源,也是电阻高温,是电压过高造成的,最后我把稳压三极管换了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不是电路图有错误,就是设计时搞错了。这只电阻应该接到C20或C21两端。

网友:
是啊,电阻R72因该与C20,C21串联而不是并联才是

网友:
此电阻为3.3V负载电阻,阻值正确,功率正确,看看此电阻阻值是否变小了,同意余版的意见。

网友:
楼上关于电阻阻值变小的说法已经不新鲜了。早前在本论坛就已经有人讨论过此问题。
说句实在的话,本人从事家电维修十几年,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烧毁的电阻外,还真没遇到过阻值变小的。
我所说的特殊情况,例如因为流过电阻的电流过大产生高热,导致陶瓷骨架熔化而阻值变小的,遇到过。线绕电阻由于电阻丝外层绝缘层被烧掉,线间短路导致电阻阻值变小的,遇到过。另外还有电位器,和一些在陶瓷板上镀膜而成的电阻,线路,由于电子迁移(似乎是这样说的。基础不好,理论记不清了。)产生导电膜而短路或阻值变小,也属于常见。
至于楼主案例中的电阻,又如何会阻值变小?闻所未闻。

网友:
电阻变小确实有的,不过很少,我就遇到过..好像是个几十欧的电阻,接电就冒烟,立即断电.烧黑了..电阻只有十多欧了..

网友:
楼上关于电阻阻值变小的说法已经不新鲜了。早前在本论坛就已经有人讨论过此问题。
说句实在的话,本人从事家电维修十几年,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烧毁的电阻外,还真没遇到过阻值变小的。
我所说的特殊情况,例如因为流 ...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我也没见过阻值变小的电阻!

网友:
电阻一般是变大,或开路

网友:
是啊,电阻R72因该与C20,C21串联而不是并联才是
引用 网友B:

梦回兄的意思不是串联电阻,而是把电阻接在滤波电感之后。这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更稳定,发热量也少点。不过这个电路图确实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梦回兄的意思不是串联电阻,而是把电阻接在滤波电感之后。这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更稳定,发热量也少点。不过这个电路图确实是有点问题。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L14之前是脉冲电压,而且电压还比较高。这个电阻接在这里,并没能起到给3.3V输出增加负载的作用。
也许有的同行会认为,当二极管都截止的时候,3.3V电压将会通过L14回授至电阻之上,从而起到增加负载的目的。姑且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具体的情形还有待分析。姑且认为有这种情况出现吧。那么,当二极管导通之时,高于3.3V电压数倍的脉冲加到了电阻之上,白白浪费掉了。二极管截止之后,或许将发生3.3V通过L14回流,各位都知道电感器的电流是随时间增加的,那么又能通过L14给电阻提供多少电流呢?在此处是一个半桥变换器,二极管之后的脉冲的频率等于7500(或TL494)的工作频率,而3.3V只能在开关管都截止的这段时间通过L14回流,我认为此举并无实际意义了。
一般电源在设计时,都会考虑在输出端接一个负载以使得电源空载时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那么在3.3V输出端接一个15欧的电阻的意义就在于增加了电源的损耗,换取电源的工作稳定性。从楼主的图上看来,明显这个电阻接错了位置,接在L14之前,二极管之后的这只电阻,只起到增加损耗的作用,并没能换来多少的稳定性。因为其两端所加的是未滤波的脉冲电压,而不是3.3V直流电压。

网友:
未滤波的脉冲电压,请注意,这里是峰值整流滤波。是否高于3.3V电压数倍的脉冲加到了电阻之上,值得商榷。

网友:
长城300p4修得多了,但电路图上这个电阻的位置倒是没有深究过。这个电源的3.3v是利用磁放大的原理从5v的绕组降压变成3.3v,L14的作用应该是蓄能电感,而L15的作用是滤波。mbr2045直连5v绕组的那一脚输出的峰值大于等于5v,直接连接负载电阻的后果就是发热和费电。假如这个电路图没有画错的话,就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了。把电阻移到L15后就合理了。
个人倾向于这个电路图的错误多点,毕竟不是官方出品的东西。另外300p4有很多版本,元件和用料也有所不同,假货更是让人真假难辨。也许这个电路图是早期或者假货的电路图也不足为怪。

网友:
未滤波的脉冲电压,请注意,这里是峰值整流滤波。是否高于3.3V电压数倍的脉冲加到了电阻之上,值得商榷。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必要吗?我用示波器测量过,并不是空口白话。兄台说这里是峰值整流滤波,这也太牵强了。
如果没有L14的话,也许你的说法还有条件成立。
另外,关于L14的功能,可能相当一部份同行都会说是滤波电感。这并不正确,准确点说应该是储能电感。如果不懂储能电感是什么东西,请自己找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未滤波的脉冲电压,请注意,这里是峰值整流滤波。是否高于3.3V电压数倍的脉冲加到了电阻之上,值得商榷。
引用 网友D:

本人之前曾用示波器测量过L14前的波形。但是并未记下数据,对不起大家了。
为了证明本人所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特找来一世纪之星KVP-330ATX带被动PFC的电源来重新测量一下。此电路与长城300P4-PFC的电路接近,特别是3.3V电路。本人手上的破示波器测量的数据可能有所偏差,还望各位海涵。
测量条件:
1,带载。KT266+AMD1200+
测量+5V整流二极管后的波形为+12V p-p 占空比约45%。
+3.3V整流一路直接与+5V同一个绕组,另一路则经过L13。测得+12V p-p 脉冲,其中一个占空比约为45%,另一个首先产生了一个约10%的-12V p-p脉冲之后紧接一个+12V p-p的占空比约35%的正脉冲。L14之后为略带纹波的+3.3V直流。
2,空载。
测量L14前波形为+12V p-p,占空比约15%,频率为带载时的一半。原因是L13那一个支路的脉冲已经变成小辐的振铃电压。

另:之前发的贴子请版主或管理员删除吧。没想到早上七点多了还要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