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键盘不好用!

楼主(2009-09-13):
功能键都可以使用,例如:输入法可以切换,FN+都正常,但字母键和数字键,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用!由于手里没有同型号的键盘代换,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明示故障点!(是不是有什么组合键是锁键盘的?就像有个按键可以锁触摸板一样!)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就应该检查接口电路,排阻,电容等,是否正常。

网友:
强列支持  前几天也碰到一个华硕Z99F的本本   键盘不能用,插上键盘双击我的电脑出现属性对话框,因有二个月未使用,取下本本键盘,外接键盘使用一切正常,更换键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