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显卡芯片GO7300-N-A3与GO7400-N-A3可以代用吗?

楼主(2009-09-13):
问题如题:笔记本显卡芯片GO7300-N-A3与GO7400-N-A3可以代用吗?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我干过,,可以

网友:
只要是芯片的大小一样就可以,我试过的索尼SZ的机器,原来是7400的显卡,后来我手上只有一个7300的,转上去好了!有些主板不行装上去只能认到第一点的 比如7400 认到7300

网友:
连7200都一样上去的

网友:
楼上怎么得出结论的,7200和7300大小不一样吧?能用?

网友:
我说的是体积大小 ,比如7300的显卡 有比较大的比如华硕A6000T上的,还有就是小点的,像惠普V3000 那么大的还有宏基5570那么大的体积。我的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
完全可以 8系列的显卡也一样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绝对是可以代用的  我试过在HP机器上   OK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这样的情况试一下哈,以前我是不敢的,怕装上去不行浪费时间

网友:
学习了,以后试试,不过GF6100和GF6150的不能代码,虽说它们的点位都相同。

网友:
我将acer 5583的7300-n-a3换成7400-n-a3后ics954310bglf热量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装不上驱动拉,ACER5583显卡BLOS如何升级啊

网友:
全部搞好,7400可以替代7300,驱动还是7300的,

网友:
我是新手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显卡芯片GO7400用的是多大的锡珠  用有铅的做好还是无铅的好呀
另外再问 钢网大家都用带磨具的 还是可以直接对着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