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BGA焊台。

楼主(2009-09-13):
最近在基地买了台AT8300,我准备拿来专做BGA的。我原来吹桥用的也是吹枪,但只有两个档,温度和风力都是很好控制,现在有了8300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温度和风力都可分别控制,做桥成功率又大大的提高了。目前用8300做桥还没有失败过。板也不会变形。因为加温可控制了。但唯一我觉得不满意的就是风口小了点。这必须要调距离来满足加热面积。不过吹IO还是没有问题的。总的来讲还是满意的。

网友:
这样不怕变形吗?搞不到就会报废

网友:
不会的。你没的仔细看吗,中间有一根很细的铁细。就是用来托主板的。还有就是我来时吹都是把要吹的地方放到靠这架子角落吹的。就减少了变形。

网友:
铁线在加热过程中不知会不会延伸,二来楼主上面不用加热?你是加焊还是换桥?

网友:
我用铁丝是用来托主板的,不会给铁丝加热。我做BGA从来不在上面加热。我都在下面加热。这样更安全。并且一样能换桥。加焊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工具就得自己熟练。自己控制好温度,温控器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多大意思。我自己就能把温度控制得很好。相反。有的看温控器的。只知道看显示,温度合不合适自己心里没有数的。为什么呢?很单间:有的板子用的锡不一样,有的熔点就有的熔点低,并且桥在板子上位置也是不一定的。所以加热时间及温度也是不一样的。笔记本和台试板卡又不一样。这是都是因素,我个人觉得自己掌握也这一切才是硬道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

网友:
听楼主说得有点不可思义,,需然我没试过下面用风筒做,但是吹嘴吹上的热风会在一个小范围内温度特别高,而在周围的温度相对较底,这样就引起板子温度不平衡而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铁线的承托就能解决的。还敢问楼主做桥的成功率有多高?

还有上面没加热源,下加热的温度要很高,板子承受得了吗?会不会烤焦了

网友:
不会的,这个过程时间要长一些。要分几个阶段慢慢加热,不可一次把温度加得很就,不然就会像你说的那样。变形。我还准备再做两个夹子。固定好。防止变形。

网友:
如果只是下面加热,我估计加焊是可以,但换桥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是上下加热  光在下面加热 有些板是很容易焊盘 鼓包的 焊盘就完了 桥爆了还可以换一个 是吧

网友:
言之有理。我得更近一步的完善一下。

网友:
你这种设置还能做本本的桥?

网友:
上下加热是最好的,下加热辅助加热,。LZ的风枪口朝上放是不是位置传感器去了,我看一边还放个打火机和水,有备无患啊

网友:
楼主好强大啊,一个铁架+一个安泰信烘抢=BGA机器,,牛人

网友:
这样放这风枪不就停止加热了吗

网友:
风枪内的水银开关短接就不会停了。

网友:
温升慢一点还是可以做桥的,不过风口太小了吧?
你固定一个地方遇到北桥面积比较大估计是做不了的

网友:
这么说咱俩的工具差不多.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我没温控设备.我都是感觉,也有板起泡的时候,20:1吧.看到你的设备我真的很开心,同道中人啊.

网友:
样子到是不错.我看很少有人敢这样试哦

网友:
学习了!!!!顺便问吓你做个架多少钱!!!

网友:
我相信未来这样的BGA机器会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很好用。也方便,但一定要用熟,要不你就。。。。。

网友:
只要自己得心应手,就是适合你的工具~

网友:
上面不加热?,那下面的元器件不就全烤掉了?

网友:
楼主 工具有改进没 学习中!

网友:
期待您改装后的图片!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牛人!可以仔细的介绍一下过程及温度的控制!让我们也搞一个试试!

网友A:
发现各位的回答有些搞笑的,不过楼主的确有点牛逼的,总感觉铁丝少了点

网友:
不错,穷人直得选用,我买不起打算自己做BGA工具,可以参考

网友:
还没试过这样子做的,都是下面用电炉,上面用8205,学习阶段,还不敢拿好板试,哈哈,都拿垃圾板练手呢!

网友:
可以做的
我前段时间在广州番愚见过
都是专门的做南北桥的,一车一车的二手坏主板都是这样给他们修好了,那里很多厂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用天燃气炉加热可以做到整板加热,温度也很好控制,拆桥.元件或加焊是绝对没问题的,换桥应个人技术有限,成功率不高,但方法是绝对可用的,对于我等穷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这儿没见图呢。

网友:
不敢让客户看着做吧,恐怕也没人让你做吧,

网友:
高人,希望进一步设计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上面弄个 850 就可以了

网友:
我倒 是觉得这样挺好用的

网友:
这就是成品了,但吹大桥时,可以在上面用825加热,这样板子更不容易变形,并且很快就把桥拿下了,板子也减少了加热时间,变形的机会就更小了。很好用。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加热的地方移到BGA角位,这样板子不会托。

网友:
楼主说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你这样做板不变形真的有点不信,我们用大理石全托着板如果做北桥下面没有东西顶着都会变形的,何况是楼主这样!

网友(2009-10-25):
听了你的意见,我的又所改进了。我原来的铁架子,我现在用的大理石中间打几个孔,别分根据常用南北桥大小做的。做BGA时上面拿东西压着主板。把要做BGA的位置移到孔下。这样板就大大减下了变形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是好样的,事在人为吗
希望楼主下次把改进的再展示一下,还有的是有铅,无铅的温度控制到多少,毕竟买BGA返修台是要银子的,如果有量了花银子也是值得的

网友:
这样放置8300能加热吗

网友:
先拿个废板试试

网友:
风筒头在加大些 这样能做大芯片

网友:
楼主,以上设计非常适合没银子同行,我也见过有人这样做过
就是有以下两点部门:温度 距离
1、加热温度控制在多少,是否是一个温度从高到低的过程
2、风枪口离板的距离多少合适,如何做北桥时风口小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是想,就在一面加热,温度分几个阶段加热,不要一次加热成功,否则很容易变形

网友:
对你的创新精神实在钦佩。

网友(2009-11-27):
枪立着放 不工作 下面加热 很危险 下面容易掉件 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2010-01-03):
这个8300是改装过的,立着也能加热。

网友:
夏新V6笔记本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