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b6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9-09-13):
以前接通电源过段时间(10分钟左右)才会亮,屏幕有显示,现在干脆不亮了,我对CRT没研究,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换个显像管座,在检查高压帽看有没有打火...

网友:
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300V电容换一个试试先,你没拆开,所以不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太大了,次级回路短路、电源部分损坏都有可能造成此现象

网友:
LZ没有说指示灯亮不亮,如果指示灯都不亮,可以查下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