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3310液晶做的温度计

楼主(2009-09-13):
用3310的液晶做显示部分,做的温度计。

方维 -2 不用下载了,2楼就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264&highlight=

我也想做一个,苦于没有屏

网友:
光做着完没意思,主要是为了学会单片机,里面有源程序,可以自己把显示那部分换成自己写,找什么屏查资料自己写。只要写个屏的驱动,基本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