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09-09-13):
前几天来个东芝A50的机器开机用一会就花屏了,报价后客户部修,在其他维修点搞了一番后机器不亮了,客户又提着机器过来了,拆机后发现内存槽已经被加焊过了,北桥也做过了,重新焊接内存槽,清洗后上电,诊断卡跑马A3FF 电流跳变一次,插内存和不查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0.49,拆掉北桥发现有6处掉点,测4个点为有效的点,其余为地线和空脚!飞线后直接做桥 坐上去后开机测试电流为0.52诊断卡跑马A3A1 不插内存A3FF,后上打组织卡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组织均低于100,判断为北桥挂!其中有一路数据线还严重短路,拆掉桥后发现桥上我飞线的地方有连锡的地方,重新飞线,这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飞过线的地方用PCB保护油漆涂抹,几个没有的点(地线和空脚)用烙铁将锡球除掉,重新焊接,焊接后开机电流跳变3次直接到1.2A 外接正常装机烤机10多小时,
  总结,都怪自己现在变的懒惰了,早点涂点绿油就好了,飞线时候要注意线尽量细,尽量按照原来PCB上的走线去飞线,这个东西我也说不出什么经验来,多多练习 手熟即可,东芝的机器亮机很快的,感觉是我见过机器上电亮机最快的了,这个A50的板子有点特殊,我做过好多次这种北桥了,板子有点耐热,比T4的耐热要高10度左右,虽然板子没有明确标注是无铅工艺制作的,但是可以肯定板子的含铅量比较低的,以后做的时间多多注意,防止掉点的事情发生。
  最近论坛里的人好像都潜水了,没几个人出来发好贴了,我今天起个头,大家再次发起发帖交流学习的高潮! (本人是中华维修论坛的版主此贴在中华维修论坛发不过)

网友:
我用的绿油是从修手机的工具店买的,现在在长春这里条件有限,这种绿油不用紫外灯照射,自带固化剂的,用风枪烤一下就可以了用着不错,现在维修量小了没有那么多机器修。以前做BGA的我倒是没少修补PCB上的断线,最多时间飞过11根的,

网友:
我潜水好几年了,一般都是轻轻的来静静的去,今天也忍不住说一

网友:
楼主可以叫怎么连桥的线吗?焊盘上的点掉了也可以连吗?
我搞坏了两块主板上的焊点.被师傅骂死了...

网友:
PCB上的焊盘掉了肯定要补线的,如果因为PAD点掉了就报废主板那就太可惜了。布线用的线可以从报废的高压板的线圈上拆,这种漆包线很细,效果很不错

网友:
飞多了也就熟练了,

网友:
这个贴子威望高啊,希望能带出大家的激情来。多出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