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多多的X31(经典原创)

楼主(2009-09-13):
前几天回收了个IBMX31的 ,上两条内存有时间亮有时间不亮,后来上一条内存就OK了,另外一条内存把内存颗粒加焊后就OK了!心中很是得意,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来就不开机了,拆机后发现板子以前大修过,东芝芯片TP62501F 的倒数第2脚的含盘已经没有了,直接飞了一根线到MAX1631下边的,测1631第22脚主供电正常 7脚 28脚电压为1.7V 第23脚为3,3v ,于是更换1631后OK了,用了2天后又不开机了,待机0.06,测1631还是老样子,将1631更换后有时间能起3V 5V 有时候不起,拆下的1631装到其他板子上能有而且很稳定,于是开始考虑是不以前飞的线太远的造成信号线来的太慢,(修IBM板子的朋友都知道1631的7脚28脚都是连接到东芝芯片的最后两脚的),因为原来的含盘已经没有了 我将最后两脚焊接到一起然后飞了一根线到最近的地方,还是老样子有时候起3V 5V有时候不起,最后我很是郁闷,查电路发现开机瞬间如果待机时0.06瞬间有一个3V 5v电压 之后就没有了,待机0.04时间3V5V顺利产生,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由原器件老化或是性能不良造成的,这个主板设计的很紧凑,3 V5V电路的滤波电容只有一个,可能是负载过大造成的电容性能不良了!将这两个有极性的大电容更换后上电正常了,装机 测试,刚进系统机器就伴随着大电流然后就冒烟了,我心中一阵心酸,心想完蛋了!拆机后测电路发现时3V的复合型长管击穿南桥也冒泡了,将南桥摘掉后待机正常,还有3V电路的一个电容击穿了,更换掉这些器件之后,主板正常!现在烤机2天了没有出现问题!
  我是中华维修论坛笔记本版块的版主,初来这里把自己的精华帖子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后我会多多的发帖!

网友:
烦改了错别字在发OK
怎么看着跟那个爱喝可乐的人一个德行呢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我上学时间没用功读书,好多字都打错了!你说的爱和可乐的人应该是 :工程师像吗?

网友:
错别字没事, 还是能理解的。 谢谢了

网友:
欢迎新斑竹

网友:
哈哈 被抓到把柄了吧 无论人家怎样 不要评价别人 更不要批评别人 你没那资格 多花时间成长自己

网友:
这样的情况  首先应该测试一下 1631 的工作 条件 7 28 23 22 脚 若都稳定的话 考虑1631本身 及场效应管本身 想你这样应该先恻恻场效应管 测的时候会发面ds正常阻值也许会明显比正常低 这样可避免烧个南桥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错别字的确是有,但是我想楼主写出来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维修的思路和经验,并不是让我们其它人照搬其固有的模式来修机,或许正如8#所说掌握更好的方法或许还可减少损失。我觉得没必要咬文嚼字了,能明白就行,能分享出来就行!

网友:
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是在那个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