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的两块华硕p4b533-x

楼主(2009-09-13):
刚修的华硕p4b533-x,客户拿来说是没CPU供电,CPU是凉滴,拿来加电,发现是没复位,摸南桥发烫,测桥供电,发现供电坏,换后复位。先高兴下~~上CPU掉电 客户CPU是赛扬D2.4的,换老核心1.7的能跑码,上内存,一路跑过 上显卡,掉电……汗都出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嘛……
后想到上赛扬D掉电,会不会是这方面引起的??直接把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5脚管子换了,HOHO~~上赛扬D的也过了,可是上显卡还是掉电,显卡可是确定好的啊……想了老长间想不通,就先把他放一边了(我可不想钻牛角尖)。
    刚好市场上又拿来一板子,居然也是P4B533-X的板子,该主板是12V短路,找到坏掉的管子,把上下管全换了,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点亮跑码了,上显卡……邪了,居然上显卡后也是掉电……今天是怎么了……找来另外的好板子,显卡能点亮啊~~~
难道是……难道是电源?没理由啊,电源一直用的好好的啊,先不管了,换电源,好了 两个板子都能点亮了。
    有点纳闷的就是为什么这电源点不亮P4B533-X的主板?别的主板就没事?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点不亮华硕板子的电源,点亮了技嘉945的主板在基地上发的贴子

网友:
遇过一台老DELL机,没一个电源能点亮,跑FF。只有它原配的电源能点亮,但用半小时要休息半小时。
电源与主板兼容问题,遇得多,探讨得少

网友(2009-12-09):
我今天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还没想通

网友:
电源与主板兼容问题,有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