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晶振

楼主(2009-09-13):
主板是技嘉G31m-Es2c    打不到网卡和声卡的晶振

网友:
有可能是分频器提供

网友:
可以找到的晶振,如箭头所指。网卡、声卡是可以由分频器提供频率的。

网友:
张先生做的太到位了,这样我们新手会提高的很快啊

网友:
24。576声卡与25。000网卡真的是哪里过来的呢?14。318隔壁那个不是主时钟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和声卡正常工作时,必须要时钟信号,时钟信号可以由IC本身电路外接晶振端子提供,也可从外部电路输入。
当用自己晶振提供振荡源时,XTL IN、XTL OUT同时接入电路,当由外部电路提供时,只接XTL IN。虽然看不到外接晶振,当并不说明这个IC工作不需要时钟。
主板电路这样,其它电路也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板声 网卡时钟由时钟IC直接提供!!所以不用再单独加个晶振了!!张老师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测一下时钟输入脚有没时钟。

网友:
啥进能跟张老混就好了!

网友:
声卡找不到晶振很正常,网卡不用晶振的比较少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