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是键盘接口故障,帮忙!!!

楼主(2009-09-13):
845板子,开机后一按键盘就卡住,系统未死。键盘鼠标焦点全丢失。
后做系统未解决,拔掉键盘(串口)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进DOS WINPE 键盘工作正常
现在更换USB口键盘,进系统故障现象一样
请高手给个思路,该从哪里查起。
更换

网友:
键盘鼠标.USB口都有故障,查5V或5VSB供电

网友:
如果是供电有问题,为何进PE正常呢?
是不是驱动有冲突?

网友:
应该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那么所谓驱动问题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