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主板 VDDQ供电端对地短路

楼主(2009-09-13):
有一块V星865PE主板,上电给AGP供电的场管发热,测VDDQ端子对地为0区.请教,此板的VDDQ端子是不是和北桥共用?
还有就是其CPU主供电端对地只有一点几区,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其供电是不是和北桥共用啊?

网友:
VDDQ给北桥供电。拆掉MOS管测量北桥上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MOS是好的,电容是贴片的还是电解的啊

网友:
北桥正面,贴片在桥上的。那里有CPU供电,内存供电,VDDQ,完全短路就不对了

网友:
完了,米了,北桥挂了,

网友:
呵呵 正常啊 我都有好几块V星865pe的板都是北桥挂 LZ别伤心 呼呼。。。。

网友:
排除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管,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