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BW宽屏液晶颜色不正常

楼主(2009-09-13):
这台三星 931BW液晶显示器是朋友的,送来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现在故障仍未解决,还请高手赐教

故障:刚拿来时,朋友反映这机器显示的画面是跳动;亮度偏暗一点,并不是完全无亮度

经自己的判断这通常是驱动板不正常所致的,于是拆开外壳,把驱动板加焊了一次。接上主机测试发现跳动的故障已经排除了,但是亮度的问题仍没解决。可通过OSD菜单调整,虽能调到100%吧,感觉仍没有正常机器的亮。这问题先放放,因为又发现了新的故障,就是屏幕上显示的颜色的效果,象没有把显卡的颜色的位数调整好,只有16位色一样(我不会没有调整显卡颜色的位数这种低级错误的)。

于是千辛万苦从淘宝上弄来了一块驱动板和屏线,两者更换之,但故障仍未解决。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难道是屏本身出问题了?该机器使用的是京东方厂家的屏。
幸好淘宝上这一卖家有这机器的全部配件(因为是屏破裂,所以电路板这些全有),退掉驱动板和屏线后,再拿了屏上的电路板。自己逐一更换屏电路上的IC芯片,直至最后一个,故障还没有排除。完了,这显示器没希望了。

抱着最后的希望,打电话求助一多年修显示器的高手,经过他一夜的检测,第2天来电话说,没戏。难道这显示器真的玩完了吗?

这里讨论一下,如果液晶显示器显示的颜色不正常,除驱动板(包括驱动程序)、屏线及屏电路以外,还有其它哪些地方可能会有影响的?液晶屏本身难道还会有这要的问题,个人认为,液晶屏本身只是受电路板(硬件)及程序控制,才显示各种文件及图形的。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支招,这显示器修不好真的可惜了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说一两句啊

网友:
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难
往往是不是最简单的你没有看见哪?

网友:
简单的,哪里还有可能性呢,分析一下

网友:
屏坏了,不用搞了

网友:
怎么不用通用板先试,把元件乱换一通,能不坏吗?

网友:
楼主心情好时候再修,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哦
  修机器不要急   要有好心情

网友:
我上次修个943NW的,是颜色偏红,但OSD菜单颜色正常,后来确定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我看你的问题和我的有点像,建议你重写下驱动板的程序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写程序,买个驱动板换吧,或者找个通用板改一改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