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驱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9-13):
一台七喜V1000品牌机,光驱出现不能读碟的现象,具体现象是一放碟片在光驱中就自动弹出.我当时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怎么理!后面它自已竟然了,不解中....顺便问下,第一次打不开光驱第二次就可以就可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麻烦你自己写完内容后再校对一次行不?你写的内容有几个人能看得懂?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想可能是我没有断好句,这样还是不行,我只能说是语文水平问题了
一台七喜V1000品牌机,光驱出现不能读碟的现象,具体现象是一放碟片在光驱中,碟片就自动弹出.我当时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怎么理!后面它自已竟然了,不解中....顺便问下,第一次打不开光驱第二次就可以就可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面是无缘无故好的

网友:
晕~~~还是没有看明白,应该是光驱的皮带老化了

网友:
这还没看明白啊,就是把碟片放进去后,自动弹出来啊.

网友:
楼主很有意思。后面它自已竟然了  这是什么意思。哈哈。说了好几次。

网友:
呵呵;;楼主是哪里的;;说话很好像带有方言;;

网友:
自动弹出来是没有进到位,弹不出来是皮带老化. 有什么好奇怪的,光驱不是老会这样吗?

网友:
.我当时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怎么理!后面它自已竟然了,不解中....

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我当时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怎么理!后面它自已竟然了,不解中....

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A:

打字快了,没有做好校对,是我的错.其实是:  我当时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怎么理!后面它自已竟然好了,不解中....

网友:
哦,总算看明白啦

网友:
都看明白了,现在到答题时间了。呵呵

网友:
光驱不能进出仓主要是三个问题引起的,第一是传输带老化变形,这是最常见的;第一进了又出的话是开关门检测器的问题,可以喷些WD40进检测器里。最后一个就是齿轮错位

网友(2009-12-14):
WD4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2010-01-25):
盘没放好也会自动弹出来啊!

网友(2015-11-09):
把镭射头用酒精擦擦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