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无内存供电

楼主(2009-09-13):
板子拿到手里的时候可以跑码,但是档C1,测内存供电只有1.3V左右。内存供电是由ISL6520控制两个MOS产生的,断电,测量发现下管G,S极导通,将上下MOS全部更换,下管G,S仍然导通接地,拆6520好了,拆下后测6520 3 ,4脚发现已经击穿。现在的问题是我换了好的6520上去,没有电压,更换BOOT脚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无效,打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有500欧姆左右阻值。排除6520损坏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造成无内存供电呢?

网友:
主板其他部位供电都正常。北桥供电1.2V正常,pci-e旁边也有一对MOS由6520控制产生1.5V供电,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旁边还有一个MOS,产生1.06V电压是给南桥供电的吧,应该正常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实在无思路了,求助月饼老大,老大让我用9202替代,呵呵,手头也有9202,立即换上,**,久违的1.8V内存电压终于出来啦(在此特别感谢月饼老师的无私帮助,月饼是我们的好老师!),上U,上内存,跑CF,C1,呵呵,技嘉的板子BIOS容易出错,先刷个BIOS吧,刷了BIOS,终于代码欢快的跑起来啦,亮机了。正准备接硬盘进系统测试稳定性,开机提示BIOS文件丢失,从磁盘上找BIOS镜像文件。关机,再开,晕了,没有复位了。以为BIOS有问题,用手触摸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旁边一1117,差点没起个包,再一摸南桥,待机情况下就烫手了。日的,问题还真多,南桥好端端的怎么就挂了。正好手头有个GB的桥,三下五除二上BGA换了南桥。等温度降下来,上机测试,终于好了,修这个板子真累!
不明白的一点:手头三个6520换上去都不行,以为6520有问题。正好这个板子上PCI-E槽处有个同型号的6520,拆下来换到内存供电部分,PCI-E槽旁的用手头的6520补上,仍然是PCI-E旁边的有正常1.5V,内存仍旧没有电压。可是换了个9202,1.8V的电压就立马出来了,迷惑不解中!

网友:
呵 呵,真不错.
就是的哦.为什么6520上去不行哩?研究好后,结果告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