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缺色

楼主(2009-09-13):
我是新手,昨天收到一款索尼的笔记本,缺色,外接VGA不好用,想问问个位大侠,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客户说时好时坏,请大伙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独立显卡 就加焊显卡一般都可以。

网友:
“外接VGA不好用”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显卡可能有问题,如果集显的话可能桥有问题,(独显也是在主板上的),能用,可能屏线有问题。

网友:
就是外来CRT不好用,独显是不是主板上有显存颗粒,集显的没有?

网友:
如果是内屏缺色,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外接一样缺色就是显卡问题咯

网友:
屏和屏线都可能

网友:
外接不能用 可本子的屏又显示缺色 那就可能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