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修过DELL(台达代工)750W电源?

楼主(2009-09-13):
有谁修过DELL(台达代工)750W电源吗?或对其电路比较了解的,我的DELL电源N750P-00(台达代工的)用的好好的,关机以后,就开不了机了,紫线5.12V正常,绿线4.8V也正常,开机继电器也吸合,就是不工作,并有轻微“吱吱”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奇怪的是停了一夜,居然开了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打开过
开不了机

网友:
不稳定了,电容,三极管软击穿,等等吧

网友:
是不是有保护了。可以拆下来空载加电试试,把绿线和任意黑线短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我就拿下来空载试的,电容应该没有问题,成色非常好,且都是日系电容,三极管基本看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问题,关键这电源比普通ATX电源复杂

网友:
把1PCS02的第6脚接地电阻由改为10K试下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必须带一定的负载开机,因为开关电源不能輕载否则容易损坏!你必需带20%负载试试。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DELL(台达代工)750W电源的维修事宜,如果有时间的话,可否赐教1,2,小弟不胜感激,我的QQ:745427274, 阿里旺旺:马汉锋_2009

网友:
我试过,这种电源必须接负载才能开机,直接接绿黑线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