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320G硬盘怎样找回丢失的空间?

楼主(2009-09-13):
我新买的一块串口ST320G硬盘,在给另一块新硬盘分区时,不小心把我电脑上的硬盘给分了,后来维修时,只认173G,但用DM进行调整大小操作时,又把分区表备份给覆盖成了160G,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调整回320G大小了,在BIOS里也只认160G!数据有备份无所谓,但用什么软件才能将其恢复成320G呢?

网友:
用MHDD的config或者nhpa命令

网友:
用mhdd的rhpa命令试试

网友:
谢谢两位,我试试再反馈!

网友:
下载了几个版本的MHDD,2.9找不到SATA的320G盘,MHDD4.5、MHDD4.6均能正确检出320G,但问题是恢复不成原始大小,屏幕操作出现的内容是出错,最后一步保存不上!
我的操作如下:
最上面一行亮起的分别有:ERR   ****DRSC        DRDY              HPA                   ABRT
接下来是:
MHDD>NHPA
ST3320613AS.    LBA:268,435,454          BIOS:81H
SN:*************. FW:CC2F.    CACHE:16384kB.  Size=131071MB
Init  drive: Done.
Do you want to set Native  LBA adress?(y/N)
按字母“Y”后:
Read.  NHPA...
Native  Maximum LBA dress:625142447
Continue?(y/N)
按“Y”:
working...
Fail.Try to re-power Hdd.
Done
MHDD>

请高手指导一下,哪里还没有操作对?先谢谢了!

网友:
根本就没有到选择0或1(软改或硬改)这一步!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用CONFIG命令,最后也是显示为错误:
驱动器错误。

网友:
硬盘容量太大了,我试过20G和80G的低格后能找回容量,不过这么大的没试过

网友:
我看说明,2。9版本的就可以支持到280G,而4。6版本的难道还不支持320G大的硬盘?

网友:
4.6版本的难道还不支持320G大的硬盘?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
固件出错了

网友:
我前天才学习到 用效率源不到5分钟就高定了

网友:
dm分一个区看看。还有有GHOST系统碟带的DOS工具箱里又这种恢复工具。

网友(2009-10-14):
DM我倒是试了,只是没有试过V10,9.57的也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发过一个帖子了,楼主认真去看看吧,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的软件已经贴到网页上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77-1-1.html

网友:
这个老外软件很牛B,不信你试试吧,我发了几天的时间从老外的网上下的,用了DM,MHDD都搞不定,结果用它不到1分钟就OK了

网友:
非常感谢 雪々狼 朋友,我刚才下载看了,是WINDOWS下的软件啊!
因为是英文界面,水平不行,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点了一下现有的硬盘,意思是不是要会先删除硬盘数据?

网友:
进WINDOWS,然后格式化硬盘试试,不行用DISKGEN重新分区,然后进PE用分区医生看看

网友:
雪々狼发的软件确实非常好用!也很简单,前提是数据要先备份出来,不然可什么就没有了!
现在在COMS里也能识别成320G了!
万分感谢“雪々狼”朋友,建议给雪々狼评分加分,可惜我没有此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