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8NS25能用IRFS630A代换吗?

楼主(2009-09-13):
联想显示器,二次电源管P8NS25烧坏,找不到该型号,是否能用IRFS630A代换,各位师傅帮忙下!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我用IRFS630A换上去,高压包一直叫....郁闷,是不是管问题.

网友:
可以用IRFS634代,我用过。我也是泉州的,在海达。你可以找我

网友:
如果是降压型的话,应该可以用J512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