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屏问题

楼主(2009-09-13):
我看到很多的贴子上写着什么6位屏线、8位屏线,这些是什么意思,如何定义呢

网友:
6位屏有 差分信号线3对 再加1对差分时钟
8位屏是4对差分信号线加1对时钟

网友:
]

你好,能不能再补充说下什么叫差分信号线3对,,与差分时钟

网友:
差分信号 全称就是低摆幅差分信号  它是一对  一个是+  一个是-   可以有效防止信号之间的共模干扰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相信不久我也是个高手。因为有那么多的好先生在指教。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