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NF4G主板强制能开机。。。。

楼主(2009-09-13):
华擎K8NF4G主板强制能开机。。。。。。。之前这块板是内存的供电芯片。。。5400M烧左。。。。然后找不到适合的芯片更换。。。。最后为有将1.5.6.7.8脚连在一起。。。。。。。。现在不能触发。。。强制能开机。。。。。开关针有高低的变化。。。。高手们。。。请帮帮忙。。万分感谢。。。。晶振换过了。。。。I.O换左了。。。。。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LZ 的是4500M吧,还是找原型号替换,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强行开机能正常跑马就是开机电路问题了,强行开机能触发那就不一定了,
开机电路主要查下有无3.3VSB,查下POWER供电,

网友:
SB有3。3V 。。。。开关有3。3至5V的电压

网友:
这个板。。。强制开机有显示

网友:
桥多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