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8G优盘PCB断裂,数据急?!

楼主(2009-09-13):
金士顿的8G优盘,主控芯片是:SK6211。FLASH芯片是29F的8G的。
PCB断裂,无法修复。数据很重要。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优盘,用软件测试其主控芯片是SK6211,想把其打开 ,用坏优盘的FLASH换到新优盘上,剥开新优盘的外壳后,发现其主控芯片上写的不是SK6211,而是6890之类的,而且FLASH芯片是TOSHIBA的,到此,我不知道再该如何了。
问:一、能否用编程器把FLASH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然后什么软件可以把文件再转换回来呢?
    二、新的6890的主控,跟SK6211是什么关系呢?
    三、TOSHIBA的芯片跟29F的FLASH芯片能否代换?芯片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还是找个主控一样的,把芯片换过去方便

网友:
原来的主控和flash一起换

网友:
你是专业的那你说说怎么操作  为上面的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
待解,我也有个这样的U盘,想找个板试试。

网友(2009-10-17):
5楼得,不就不能说点有用得嘛,还在这里来打广告!晕到半边去!

网友:
大家不要那么吝啬啊

网友:
看来只有换了.我那里没有,你看他们那里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
直接换个套间就行了

网友:
主控 烧坏的换了  有什么用

网友(2010-01-05):
FLASH芯片一般都可以通用,我自已一个金士顿2G的U盘买来40块大洋,至少恢复了5个U盘的数据,有次上8G的没成功,不知道是8G的FLASH芯片本身烧坏了还是和8G的FLASH芯片脚位定义不同,其它1G-4G的基本上通吃,现在我那U盘的焊脚有好几个已经翘起来了,还能凑和着用,估计这样折腾不了几次了。等它牺牲了,一定挖个土坑埋起来,逢年过节烧烧香,有功之臣啊。

网友: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U盘上的数据是否真的价值那么大有点怀疑. 如果其重要性足够 花得起大钱来恢复数据的话,那么前面对灾难预防工作在哪里?

网友: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U盘上的数据是否真的价值那么大有点怀疑. 如果其重要性足够 花得起大钱来恢复数据的话,那么前面对灾难预防工作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这行就需要这样啊 要不会饿肚子的啊

网友:
如果可以飞线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