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别键盘,请教

楼主(2009-09-13):
一杂牌主板,不识别键盘,5V电压正常,数据线正常,更换过I/O,KBRST 和A20GATE信号无异常,请教各位,除了南桥及其周围信号,还有哪里会影响?
不识别

网友:
不识别键盘一般都比较好修,第一不应该不是先换I/O,应该去掉PS/2相连的电容排容,更换相连的4个L,90%都修好了

网友:
多谢了,楼上的高手指导了。

网友:
看下BIOS里面是不是把键盘关掉了,先刷个BIOS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