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真难修。,

楼主(2009-09-13):
我昨天接了一块华硕P5SD2-TM/S的主板。刚来不能加电,发现IO很烫。于是量了下IO。发现有几个脚对地短路了。换了后。能开机了。并且能显示了。
以为好了。但是键盘口不行,。但又经过检查,。键盘口被用户插坏了。换了一个接口。/再开机。刚能显示后键盘能进BIOS。但进了后再也用不了了。打了键盘口的阻值是好的。于是又换了一个IO。换了后就正常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当你机器重启后就跑码到26不动了。需要把COMS放电才可以,,郁闷死了。不管它,先装系统。进系统后发现网卡没找到。哎。怎么这板问题这么多啊。现在都不知道往哪下手了。           是不是BIOS的问题。。。。搞了我一下午这主板

网友:
问题应该没这么复杂吧?一连好几个问题!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重新用烙铁加焊下I/O。换个版本高的装下看看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的是问题多多啊

网友:
BIOS嫌疑大啊刷一下看看 BIOS有时能使电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