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造成无法启动?独立显卡却可以???

楼主(2009-09-13):
我有一块865的主板,可以开机,就是不显示。就用测试卡测了一下,测试卡显示2629那就不能动了,我不知道咋想的拿起一张128的显卡就插上去用,爽歪歪居然可以启动显示了,但拆下来后用独立显卡又过不了了,现在还是这样,搞不懂,难道是北桥?????

大哥们要教教新新小弟啊!

网友:
换下内存看..集成显卡的显存是从内存那分配的

网友:
压下NB看是不是虚汗

网友:
还是不行咧!内存没问题的,槽擦过了,内存也换了。NB也压了,没反映那,真郁闷

网友:
放下电或刷BIOS

网友:
都不行啊!一样起不了作用咧!

网友:
换内存!

检查 内存供电管及电容!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插独立显卡可以用,不插就过不了,我试了好多次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开机报显卡不过,就跟内存有关,后换了内存就好了(主板是显卡集成的).

网友:
但我遇到的是无法显示啊!测试卡跑到2629就不动了,在插上独立显卡后就可以显示,跑起来了

网友:
看一下北桥或内存有没有鼓包电容 有就全换掉应该能解决

网友:
北桥到VGA的线路,特别是电容!!还有就是北南虚焊

网友:
电容那些都没问题,现在就剩下南桥,因为工具有限,所以无法确认是否是南桥出问题

网友:
在北桥周围有一个MOS管,测一下,如果击穿,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去试试看

网友:
跟北桥有关

查行场信号,RGB脚对地值要一样大